c51程序调用不了头文件啊

楼主:
写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不知道为什么调用不了头文件啊程序贴上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main()
{
        uchar cont;
        uchar i;
        bit wrong=0;
        P1^7=0;
        P1^6=0;
        cont=0x8000;
        i=20;
        while(i--)
        {
                xbyte[cont]=0x88;
                cont++;
  }
        cont=0x8000;
        i=20;
        while(i--)
        {
                if(xbyte[cont]!=0x88)
                {
                        wrong=1;
    }
                cont++;
  }
        while(1)
        {
                if(wrong)
                        P1^7=0;
                else
                        P1^6=0;
  }
}

错误也写上,见图

网友A:
有这种写法吗?P1^7=0;
本人不怎么懂51,只是好奇的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写法吗?P1^7=0;
本人不怎么懂51,只是好奇的问问。

这个是写错了,但是改成sbit定义也是调用不了头文件调用成功了不是c文件下面可以展开Reg51.h的吗?

scs

scs

网友:
不要沉了啊,求助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写错了,但是改成sbit定义也是调用不了头文件调用成功了不是c文件下面可以展开Reg51.h的吗?

能不能展开或者是设置的问题,或许就没有展开这个功能。
至于你所说的调用不成功,我认为只要编译器没报错,就是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展开或者是设置的问题,或许就没有展开这个功能。
至于你所说的调用不成功,我认为只要编译器没报 ...

不是吧?我记着build后能正常调用的都是可以展开头文件的

网友: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