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 四轴】电调进度汇报6

楼主:
今天再次烧了两个MOSFET驱动
调整了硬件电路外围参数,下降沿的反电势波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一个看起来不太复杂的电路,调试起来比想象中的困难多了。

低速的时候,下降沿反电势波形比较正常,一旦转速提高,反电势波形就开始变得不正常,直到“貌似”消失。

现在怀疑是不是上桥臂MOSFET开关延迟导致的,明天再做一下实验:
1. 现在的控制是H-PWM L-ON,改成H-ON, L-PWM试试看,如果上升沿的反电势波形开始变得不正常,而下降沿反电势波形正常,基本上可以推断是MOSFET开关延迟导致。
2. 利用示波器,抓取上桥臂控制信号和MOSFET开关信号的波形,看看是否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