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T6963

楼主:
自学430,没老师,只有靠网友了。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些,请问下面的语句有问题吗?感觉这些底层定义和驱动有问题,但找不出来。
P2SEL=0;            // 设置为普通I/O 口
  P2DIR|=0xff;            // 设置方向        lcd
  P2OUT=0X00;

  P6SEL&=0xe0;             // 设置为普通I/O 口
  P6DIR|=0x1f;            // 设置方向
  P6OUT|=0X1F;

  #define WR_0  P6OUT&=0XFE;//定义驱动端口输出
  #define WR_1  P6OUT|=0X01;
//  #define RD_0  P6OUT&=0XFD;
  #define RD_1  P6OUT|=0X02;
  #define CE_0  P6OUT&=0XFB;
  #define CE_1  P6OUT|=0X04;
  #define CD_0  P6OUT&=0XF9;
  #define CD_1  P6OUT|=0X08;
  #define RST_0  P6OUT&=0XEF;
  #define RST_1  P6OUT|=0X10;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
{
  CD_1;  CE_0;

  RD_1;
  P2OUT=com;
//  __delay_cycles(2000);
  WR_0;                    // WR12864ite
  __delay_cycles(2000);
  WR_1;                    // disable write
//  CE_1;

}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写显示数据
{
  CD_0;  CE_0;

  RD_1;
  P2OUT=dat;
//  __delay_cycles(2000);
  WR_0;
  __delay_cycles(2000);
  WR_1;
//  CE_1;

}

网友:
语法上看没什么大问题,逻辑上的就不知道了。
宏定义上面的代码要放在函数里面才行,宏定义的行尾一般不建议加分号(仅是建议,加了也不算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