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惑

楼主:
我有一个疑问,在单片机程序里面能不能实现像window那样对程序进行安装卸载呢,不如从sd卡、从网络。。。。,每一个程序都有单独的main函数

网友A:
一般单片机的程序可以通过SD卡网络等更新,但是不能同时执行多个带main的二进制文件。一般单片机只能有一个带main的文件。 可以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执行多个函数式任务,或者使用高端ARM+linux,这个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
不是不可以没这个必要,单片机程序以针对硬件的独占全部资源为设计初衷,不考虑软件灵活性.
如果一定要那就是需要操作系统了,控制台之类的就可以实现.
在线编程可以修改部分代码,但是有个初始化驱动要上电先行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单片机的程序可以通过SD卡网络等更新,但是不能同时执行多个带main的二进制文件。一般单片机只能有一个 ...

很感谢您的回答,我就是很想知道那个是怎么实现的?比如如果使用stm32+ucos-ii能否实现呢?

网友:
能。
但光用stm32+ucos-ii肯定不行,操作系统你得自己想办法写。只要硬件允许,软件方面你有得搞了,必须有个对ARM底层非常熟悉的大侠来搞搞。
STM32单片与PC的计算机比较除了性能如速度,内存大小外就是缺少虚拟内存的硬件支持,你做的程序无法使用统一的独立编址,必须依照特定硬件来设计,也就是说你做的应用只能在特定硬件运行,而且如果两个应用要同时装一个系统中还得使用不同的地址空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应用你不安装,对不起,那段属于他的内存还得留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