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一下这个逻辑不稳么?

楼主:
需要出一个时钟,随手写了一个:
reg CLK_160k;
reg [19:0]                 CLK_160k_cnt;
always @(posedge CLK)
if(RESET_GENED==1)
begin
        CLK_160k_cnt <=0;
        CLK_160k <=0;
end
else
begin
        if (CLK_160k_cnt < 313) //1250-40k  6250-16k  625-160k
        begin
                CLK_160k_cnt <= CLK_160k_cnt +1;
                CLK_160k <=0;
        end
        else if ((CLK_160k_cnt < 626) && (CLK_160k_cnt >= 313))
        begin
                CLK_160k_cnt <= CLK_160k_cnt +1;
                CLK_160k <=1;
        end
        else
                CLK_160k_cnt <= 0;
end

嗯..自认为十分符合c语言逻辑..

但是用signaltap看到的结果,让我十分惊奇:
很多位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异常,求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有如果很习惯c语言类型的编程习惯,应该怎么在verilog中注意,多谢多谢~

网友:
我换了个更为简洁的逻辑,还是有问题:
reg CLK_160k;
reg [19:0]                 CLK_160k_cnt;
always @(posedge CLK)
if(RESET_GENED==1)
begin
        CLK_160k_cnt <=0;
        CLK_160k <=0;
end
else
begin
        if (CLK_160k_cnt == 313) //1250-40k  6250-16k  625-160k
        begin
                CLK_160k_cnt <= 0;
                CLK_160k <= ~CLK_160k;
        end
        else
        begin
                CLK_160k_cnt <= CLK_160k_cnt+1;
        end
end

有点怀疑signalTap是否没有正确的输出寄存器状态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没有问题啊。我用的modelsi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没有问题啊。我用的modelsim

唉 悲剧了 我硬件有点问题,给的时钟不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 悲剧了 我硬件有点问题,给的时钟不稳

用什么给的时钟?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给的时钟?晶振?

时钟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