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耐高温的角度或位移传感器吗?

楼主:
求助 有人用过耐高温的角度或位移传感器吗?想找一种合适传感器 长期工作在150°温度下  直线量程是150mm左右

网友:
为什么不做隔热处理?不行用精密电位器如何?旋钮的那种

网友:
市场上无法买到这样的产品,即使有厂家可以提供,一是极难找到,二是价格一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说清楚你的具体应用,另找合适的方案。

网友:
磁阻传感器,非接触式测量,待测物上面固定一个磁铁就行了,保证这个磁铁在长期150度环境下不会失磁就行了,这个比单纯找个能扛150度的传感器容易多了,有专门的高温磁铁卖.
不过你这个环境,150度的环境即使传感器不接触,周围环境温度还是容易超出常用的85度限制,其他元器件吃得消?

网友:
上海天尧科技有限公司的位移传感器(直线、角度电位器)能抗住,但测量精度与使用寿命要打折扣。

网友:
高温LVDT或RVDT都可以,就是价格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