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或者按键电路加二极管什么作用?

楼主:
如图是最常用的二极管复位电路
但我想不通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看网上说放电,电容不是通过按键放电吗?

我知道什么

网友:
怎么第二个图也传上来了,第二个图是没有按键 的。反正问题 是一样的,请大神回答。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当系统掉电时迅速泄放掉积累在电容上的电荷保证再上电时仍能生成有效的复位脉冲。

网友:
按键未必每次都按吧,多数情况下,图一等同于图二。明白乎?

网友:
可以认为其实主要作用的在整个系统掉电时能快速放电,而不会使在系统掉电而又迅速上电瞬间,导致复位不成功。
而对按键按下其实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按键产生的抖动其实是由电容消掉的
是这样的吗?

我知道什么

网友A:
一个电路的VCC和GND之间具有全电路等效元件,设是电阻,当有VCC电压时,这个全电路等效电阻对二极管和电容都不起作用;一旦VCC停止供电,由于电容上还有电荷,则这个全电路等效电阻便通过二极管(对于电容器上的电压来说该二极管正向导通,等效电阻很小,比RC电路的电阻小得多)加速将电容器上的电荷泄放掉,比通过RC电路的电阻放电快得多。

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的话,停电时电容器上的电荷只能通过元件的复位引脚放电,通过RC电路的电阻(阻值较大放电慢)放电,还有通过电容器本身的漏电阻放电,放电速度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路的VCC和GND之间具有全电路等效元件,设是电阻,当有VCC电压时,这个全电路等效电阻对二极管和电容 ...

也就是说其实按键按下时没有作用对吗?但是有另一种情况,当430芯片进入到低功耗模式时,这种设计好像作用不大!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