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三种编写方式的区别,那个好用?

楼主:
大神,《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这本书里介绍UART三种编写方式,1:普通配置。2:FIFO。3:硬件UART(既与MSP430F1612相连)。这三个有啥区别,那个好用?

网友:
要说好用,那是都好用,应该全掌握,它们的区别在于适用条件不同。

网友:
要看使用情况了,带FIFO的硬件UART相对对CPU资源占用少一些。

网友:
只是用上位机看看波形而已,大神FIFO可以吧,还有launchpad有两个mcu,一个g253,另一个f1612
,能不能把一些数据存在f1612中。

网友:
个人觉得带FIFO的比较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