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
各位大侠,请问我想做一个多路信号选择器,要使用什么样的开发板呢?

网友A:
看频率了  如果是低频的用cd405x 不用开发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频率了  如果是低频的用cd405x 不用开发板

谢谢您!我要测的是生物信号,脑部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我要测的是生物信号,脑部阻抗

应先放大,这样的信号属于高内阻微弱信号,很容易受扰,放大后用常规多路开关选择就是,跟什么开发板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