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做了一块dsPIC30F6012A的板子,使用PICKIT3编程器 无法连接

楼主:
我用的是内部晶振。始终无法握手,错误信息: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2c20000).
请问前辈们,这个问题你们遇到过是如何解决的? 编程器接口如图。

网友A:
MCLR那个电阻要去掉吧?KIT3那个地方要接MCLR,你电阻隔开了。
感觉那几个1K电阻都可以去掉。

网友:
没玩过P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LR那个电阻要去掉吧?KIT3那个地方要接MCLR,你电阻隔开了。
感觉那几个1K电阻都可以去掉。

问题依旧唉

网友:
电阻去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A:
你把现在的图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现在的图发上来。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你把复位按键去掉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复位按键去掉试下。

还是不行唉。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我无语了。

网友:
唉。。还是谢谢您的热心

网友:
把开关换成100nF电容

网友B:
电阻去掉,使用ICD3仿真器,

网友:
大哥。。问题找到了,片子买错了 买了6012 不是6012A,引脚根本对不上 吃亏长教训啊,还是谢谢你的热情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去掉,使用ICD3仿真器,

问题找到了,芯片根本就不对,买的6012,不是6012A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做事情要细心啊!!!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