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的555温控PWM风扇

楼主:
555设计成定脉宽变周期的PWM波
可以停振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回复主贴

我就增加一个图片,还......

网友:
设计确实比较巧妙,但是风扇只能加快空气对流速度,而不是降温。
所以这种需求我觉得是用在设备上,而不是日常生活所用的风扇吧。

网友A:
用片温控开关,多省事。

网友:
疑问:
555产生PWM电路是这样的么

PWM信号控制可控硅与触发角要同步,不知道这个电路产生的PWM的频率多少
另外不知道需不需增加一个光耦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疑问:
555产生PWM电路是这样的么

所以这是一个巧妙设计。还带停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片温控开关,多省事。

温控开关能随温度变化改变风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疑问:
555产生PWM电路是这样的么

这个是不带同步的。555的高电平脉冲要大于20mS的,这个电路高电平脉冲式固定的,想要多少改变电容量即可,低电平的脉冲宽度是随温度变化而可变的,所以这是不定周期的低电平PWM.

特别是当温度低到一定程度时高电平脉冲就消失了,电路停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是一个巧妙设计。还带停振的。

如果是要求风扇转速与环境温度成一定函数关系,那么这个电路要简单得多。

热敏电阻直接作为RC调相的电阻。
此电路,热敏电阻大到一定数值后,C上分到的电压小于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触发电压,触发停止,风扇停止。

此电路省掉了低压直流辅助电源,这是很大的优势。

网友:
侧重点:555的一种电路接法。

应用场合可以是其所需要的任意场合。

教科书不介绍该应用,参考资料少有提及。

网友:
555还是特经典的一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求风扇转速与环境温度成一定函数关系,那么这个电路要简单得多。

热敏电阻直接作为RC调相的电 ...

记得GPS-3303C这款电源上好像使用了类似电路

网友:
大 家都 来 看看 设计想法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求风扇转速与环境温度成一定函数关系,那么这个电路要简单得多。

热敏电阻直接作为RC调相的电阻。
此电路,热敏电阻大到一定数值后,C上分到的电压小于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触发电压,触发停止,风扇停止。

此电路省掉了低压直流辅助电源,这是很大的优势。

这是传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求风扇转速与环境温度成一定函数关系,那么这个电路要简单得多。

热敏电阻直接作为RC调相的电阻。
此电路,热敏电阻大到一定数值后,C上分到的电压小于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触发电压,触发停止,风扇停止。

此电路省掉了低压直流辅助电源,这是很大的优势。

能停。

网友:
图呢? 咋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