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智浦LPC1549@eeworld ( 五 ) 跑 I2C 例程读TMP275

楼主:
恩智浦LPC1549@eeworld ( 五 ) 跑 I2C 例程读TMP275

目的:
熟悉LPCOPEN库函数
I2C的操作读写

一、硬件连接:
1:温度传感器连接
TMP275-2 SCL  = LPC1549_P0.22
TMP275-1 SDA = LPC1549_P0.23

2:UART连接
LPC1549_P0.13( RXD)  = PL2303_RXD
LPC1549_P0.18( TXD)  = PL2303_RXD

二、初始化配置程序:
        /* 设置I2C引脚复用 */
        Init_I2C_PinMux();

        /* 配置I2C句柄,设置的I2C速率,并初始化I2C时钟 */
        setupI2CMaster();

        /* 禁用I2C中断  */
        NVIC_DisableIRQ(I2C0_IRQn);

/* 设置I2C引脚复用 */
static void Init_I2C_PinMux(void)
{
#if defined(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22, IOCON_DIGMODE_EN | I2C_MODE);//SCL  TMP275-2 SCL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23, IOCON_DIGMODE_EN | I2C_MODE);//SDA  TMP275-1 SDA
        Chip_SWM_EnableFixedPin(SWM_FIXED_I2C0_SCL);
        Chip_SWM_EnableFixedPin(SWM_FIXED_I2C0_SDA);
#else
#error "No I2C Pin Muxing defined for this example"
#endif
}

/* 设置I2C句柄和参数*/
static void setupI2CMaster()
{
        /* 使能I2C时钟和复位I2C外设 - 引导ROM不这样做 */
        Chip_I2C_Init(LPC_I2C0);

        /* 设置时钟速率为I2C*/
        Chip_I2C_SetClockDiv(LPC_I2C0, I2C_CLK_DIVIDER);

        /* 设置I2CM传输速率*/
        Chip_I2CM_SetBusSpeed(LPC_I2C0, I2C_BITRATE);

        /* 启用“主”模式*/
        Chip_I2CM_Enable(LPC_I2C0);
}

//指定读写
static void SetupXferRecAndExecute(uint8_t devAddr,
                                                                   uint8_t *txBuffPtr,
                                                                   uint16_t txSize,
                                                                   uint8_t *rxBuffPtr,
                                                                   uint16_t rxSize)
{
        /* Setup I2C transfer record */
        i2cmXferRec.slaveAddr = devAddr;
        i2cmXferRec.status = 0;
        i2cmXferRec.txSz = txSize;
        i2cmXferRec.rxSz = rxSize;
        i2cmXferRec.txBuff = txBuffPtr;
        i2cmXferRec.rxBuff = rxBuffPtr;

        //在主模式下发送和接收数据
        Chip_I2CM_XferBlocking(LPC_I2C0, &i2cmXferRec);
}

/* 主I2CM 轮询模式 接收 */
#if defined(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
/* 函数读取的I2C  温度传感器和输出结果 */
static void ReadTemperatureI2CM(void)
{
        float temp=0.0;
        uint16_t itemp=0;

        uint8_t temperature[2];
        uint8_t lm75TempRegisterAddress = 0;

        /* 读温度传感器 */
        SetupXferRecAndExecute(

                /* I2C总线地址 */
                I2C_TEMP_ADDR_7BIT,

                /* 发送一个字节,温度寄存器地址*/
                &lm75TempRegisterAddress, 1,

                /* 接收回来的两个字节中,温度寄存器的内容 */
                temperature, 2);

        //temp=(float)itemp*0.5;
        /* Test for valid operation */
        if (i2cmXferRec.status == I2CM_STATUS_OK) {
                /* Output temperature. */

                DEBUGOUT("Temperature = %d.%d degrees C.\r\n", //temp);
                  (int) temperature[0], (temperature[1] & 0x80) ? 5 : 0 );//LM75 9位有效
        }
        else {
                DEBUGOUT("Error %d reading temperature.\r\n", i2cmXferRec.status );
        }
}
#endif

三、UART输出结果

网友:
很好。多出点,这个跟你学习。刚好我也收到一块板子

网友:
学习了。请问ROM引导和不是ROM引导有什么区别?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