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

楼主:
这是用NRF905和51单片机设计的无线射频收发电路设计,求指点内部电路和整体电路的解释

网友A:
过来看看~~~表示无能为力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去看看nRF905的器件手册,你想知道的上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来看看~~~表示无能为力
谢谢,好好看了以后明白了好多,可是对于外部器件连接的电阻和电容的大小不太明白为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