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MB9BF506R的CAN通信问题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MB9BF506R来做CAN通信;我想问问若是接收错误太多,是不是CAN总线会处于关闭状态;此时需要怎么再开启从新接收呢?

网友:
重新初始化是最傻最有效的方式

网友:
接收错误太多 这个是不应该的。CAN一般不会出错。错误太多更无从谈起。还是检查代码。看哪里错了。
如果正确。放心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