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STM32F103C8T6的 WEB网页服务器例程 分享给大家

楼主:
例程工程包: 基于MINI
在MINI STM32开发板上插上ENC28J60模块并插上网线,网线的一端连接到路由器上,一端连接ENC28J60模块。
注意:电脑跟开发板的网线必须要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内。然后给板子上电(电源质量一定要好,供电线缆质量也要很好),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

          1:打开电脑的DOS界面,输入:ping 192.168.1.15,看看能否ping通。

          打印出如下信息表示ping通,其中192.168.1.15是开发板的IP.

         2: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http://192.168.1.15/123456。123456是设置的密码,然后按Enter键进入,
如果成功则会出现一个如下的网页,通过网页中的命令点亮或者关闭板子上的LED灯。

网友:
这个很好。下来看看适合不适合入门参考

网友:
用的是cgi吗?
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好消息,用手机也可以打开网页,进行控制。 我用的是手机UC浏览器

网友:
这种程序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大缺陷,在项目需要做个配置网页,由于有多个网页标签,会导致网页数组很大,超过了1500,实际上等于1400就发送不出去了。如果网页数组限制在1400个字节以内,那么随便写个网页也会超出1400个字节,这样就限制了web服务器的使用。只能控制led灯的玩意,没什么意思,后把程序改为用分页发送也不行,始终不知为什么?

网友:
赞楼主一个,正需要这个!

网友:
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网友:
请问楼主STM32和ENC28J60模块怎么管脚连接?TPLINK的路由器需要怎样设置吗

网友:
赞一个,不管实用功能怎么样,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