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单电子琴的设计

楼主:
看过有人放到网上的电子琴的材料了,但是本事对于音阶实在是不懂,不知道怎么按下一个键,发音的,我需要的一个简单的电子琴设计,,最简单的那种,有大神会吗?就是只需要能够发出1,2,3,4,5,6,7的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要知道音高与频率的关系,---  你可以找一下,找不到的话我发给你。
第二,做个电路,能发出一定频率的。再让这个按键控制它的频率。这个电路,可以是模拟电路,也可以是单片机电路。

如果对单片机不懂的话,建议使用模拟电路实现。

网友:
百度一下音阶与频率的关系,很多的
然后再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产生相应频率的信号

网友:
查一下音节跟频率的对应表,然后用两个定时器来做,就可以发出音乐了!!!

网友: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