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看msp430中断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进不去中断,求指导,谢谢

楼主:
#include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80;//设置P1.7口为输出
  P1IE  |= 0x80;//使能P1.7中断
  P1IES |= 0x80;//P1.7口下降沿触发中断
  P1IFG &= ~0x80;//中断标志位清零

  P1DIR |= BIT0;                            // P1.0 set as output
  P8DIR |= 0xfe;

  _EINT();//开总中断
//_BIS_SR(LPM4_bits + GIE);
  while(1)
  {

  }
}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0x80;//P1.7状态翻转
  P1IFG &= ~0x08;//中断标志位清零

  .......

做温湿度检测,用到MSP430f5529开发板的S1按键做中断,不知道怎么写中断函数啊,在网上找了个,不知道怎么用,放到程序里,编译出错,求大神指导一下,最好能给我个正确的中断程序(S1按键是P1.7口),谢谢了啊

网友: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BIT0;//P1.0状态翻转
  P1IFG &= ~BIT7;//中断标志位清零

  .......

}

网友:
不能直接用的要学会修改啊,编译错误就自己改到可以编译呗,网上的例程最多只能提供给你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