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路径是什么

楼主:
PCB设计时常常提到返回路径,具体它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
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什么返回路径

网友:
确实没有听说过,还是常常提到
为什么要研究PCB的返回路径?有什么缘由

网友A:
电流在流过导体,有去必有回。回来的路径就是返回路径。电流遵行阻抗最小原则进行返回。对于低速信号,返回路径不必太过重视,对于高速信号必须考虑返回路径。一般高速信号的返回路径是其叠层上下的参考平面。可能是地平面也可能是电源平面。
另,高速信号与低速信号的判断方法不是信号周期,而是信号的上升/下降沿斜率。

网友:
电流的“返回路径”这个不是正规的提法。楼上表达的意思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在流过导体,有去必有回。回来的路径就是返回路径。电流遵行阻抗最小原则进行返回。对于低速信号,返回 ...

学习了,给你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在流过导体,有去必有回。回来的路径就是返回路径。电流遵行阻抗最小原则进行返回。对于低速信号,返回 ...

楼主的意思是说一般的高速信号的返回路径就是地平面或者电源平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说一般的高速信号的返回路径就是地平面或者电源平面了?

也不能这么说,只是电源平面地平面离得近,阻抗也小。如果你不考虑返回路径的话,可能返回路径会很乱。差分线或者离得很近的线有一部分返回电流会走相邻线。推荐还是找本书看看,比如说《高速数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