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方案]第四辑全月刊——php服务器+pruss初尝甜头+与pruss交换数据+php管道通信

楼主:
答应管理员本周内发新帖,就是要说到做到。
                                ——楼主

不做上辑回顾了。不只是因为上辑太遥远,实在想不起来做了什么;更是因为,这一辑是全新的开始,与前文无关,甚至,展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不需要前文的技术铺垫了。
要不然也是计划本周整理一下的。忽悠一下,一个月过去了,上次也就是第三辑,已经过去一个月还多了。这一个月真的很忙很忙,工作上不能怠慢,家里琐事一堆。BBB的事尽管没有在桌面上,但是一直在心里,不断的挤出时间,沉淀一些知识。

纵然不回顾,也记得前面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研究BBB的内核驱动,为了利用驱动来实现红外遥控器功能。按照计划,第二个月,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需要研究PHP相关的内容,以实现PHP和驱动的互动。如果你有耐心读完本文,你会知道,计划变了——本月没有花那么多时间研究PHP,最后的方案也不再使用内核驱动。究竟过去这一个月楼主都研究了些什么,且听我一一道来……鉴于现在还是挺忙的,大家的时间也宝贵,之后咱们就挑干的长话短说啦。

【一、PHP服务器的搭建】
@chenzhufly 老师还是很给力的,好多文章都不是白给的,仔细阅读,能节省不少青春岁月。

在beaglebone black上安装lighttp

仅仅是花了一会儿的时间,服务器就建立完毕,接下来是php的学习,不得不花点时间,学学网页开发吧。可以简单的编一些代码用于测试什么的。我还是喜欢到PHP 教程去学习,

只需两天,在服务器上建立自己的测试程序(php网页)就得心应手了。

如何用PHP页面控制小灯?我们来实现一个页面吧……

<html>
<head>
<title>Test Page</title>
</head>
<body>
<?php
        $led = $_REQUEST['led'];
        print("Hello World!");
        echo nl2br("\n");
        print("Led : ");
        echo $led;
        echo nl2br("\n");
        print("sjtitr");
        echo nl2br("\n");
        if($led == 1)
        {
          $file = fopen("/sys/class/gpio/gpio44/value","w");
          if($file)
          {
            fputs($file, "1");
            fclose($file);
          }
?>
<a href="test.php?led=0">LED=0</a>
<?php
        }
        else
        {
          $file = fopen("/sys/class/gpio/gpio44/value","w");
          if($file)
          {
            fputs($file, "0");
            fclose($file);
          }
?>
<a href="test.php?led=1">LED=1</a>
<?php
        }

?>

</body>
</html>

使用页面以前呢,先通过命令行打开端口的设定。
echo 44 > /sys/class/gpio/export
echo out > /sys/class/gpio/gpio44/direction
echo 1 > /sys/class/gpio/gpio44/value

可是PHP如何与内核驱动结合起来呢?另外内核驱动控制小灯,明显频率不稳定,毕竟也参与系统调度中来了,那么如何获取精准的时序控制呢?那楼主第二周就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二、pruss初次探秘】
不得不说,之前根本没有关注过BBB的这部分硬件内容。要不是我追求时序上的完美,几乎AM335x的这一利刃都要被我无视了。幸亏楼主孜孜不倦的搜索,终于被我给发现了——这是一个AM335x等芯片上自带的,独立于ARM CPU运行的子系统。其时钟频率为200MHz,可以直接控制特定的IO口,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实时性要求。一般两种情况需要用到它:一是linux系统的实时性不满足要求的时候;二是芯片的功能模块不够用的时候(比如你想要10UART,但芯片上只有6个,那你可以用它再创造4个)。采自本论坛原文:AM335x的PRUSSv2简介与使用

同样的道理,参照该文,建立pruss的开发环境。最后可以操纵pruss对端口进行控制。

于是把之前做过的控制小灯的实验,搬到pru中来进行,还是那个引脚,还是那样连接……

楼主比较懒,所以还是先用命令行把端口设置妥当:

echo 44 > /sys/class/gpio/export
echo out > /sys/class/gpio/gpio44/direction
echo 1 > /sys/class/gpio/gpio44/value

之后pru只需要控制输出值的0、1就可以了。

//prucode.p
.origin 0
.entrypoint START

//Refer to this mapping in the file - prussdrvincludepruss_intc_mapping.h
#define PRU0_ARM_INTERRUPT      19
#define CONST_PRUCFG            C4

//Refer to AM335X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 BBB SRM
#define GPIO1 0x4804c000
#define GPIO_CLEARDATAOUT 0x190
#define GPIO_SETDATAOUT 0x194

START:
    // Enable OCP master port
    LBCO      r0, CONST_PRUCFG, 4, 4
    CLR       r0, r0, 4         // Clear SYSCFG[STANDBY_INIT] to enable OCP master port
    SBCO      r0, CONST_PRUCFG, 4, 4

    MOV r1, 3 // loop 3 times
LOOP0:
    MOV r2, 1<<12
    MOV r3, GPIO1 | GPIO_SETDATAOUT
    SBBO r2, r3, 0, 4

    MOV r0, 20000000
DEL1:
    SUB r0, r0, 1
    QBNE DEL1, r0, 0

    MOV r2, 1<<12
    MOV r3, GPIO1 | GPIO_CLEARDATAOUT
    SBBO r2, r3, 0, 4

    MOV r0, 20000000
DEL2:
    SUB r0, r0, 1
    QBNE DEL2, r0, 0

    SUB r1, r1, 1
    QBNE LOOP0, r1, 0

    // Send notification to Host for program completion
    MOV       r31.b0, PRU0_ARM_INTERRUPT+16

    // Halt the processor
    HALT

真不骗人,我敢贴出代码,就是因为这代码我改过了,即便是那么一点点修改,也要翻看各种手册才得以确认。

就是这段代码,参考原文编译加载执行,就能看到我们前面一辑里描述的小灯一闪一闪亮3次啦,时间上嘛,相当精准。

但是要实现利用这代码来控制实现红外线遥控器波形,恐怕还得挨些累呀。所以必须要继续研究。

【三、与pruss交换数据】

想用pruss控制波形,第一件麻烦事就是要发送的数据由C语言程序传递到pru程序。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了解到的东西远不止这几个数据。简单说,其实pru使用的空间(无论数据还是代码),都存在在我们的flat内存空间上。所以只要找对地方,把数据写入。

//mytest.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russdrv.h>
#include <pruss_intc_mapping.h>

#define PRU_NUM 0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ret;
    tpruss_intc_initdata pruss_intc_initdata = PRUSS_INTC_INITDATA;

    prussdrv_init ();//Initialize the PRU
    if (prussdrv_open(PRU_EVTOUT_0))//Open PRU Interrupt
    {
        printf("prussdrv_open open failed");
        return (-1);
    }
    prussdrv_pruintc_init(&pruss_intc_initdata);
    {
        unsigned int v = 10;
        prussdrv_pru_write_memory(PRUSS0_PRU0_DATARAM, 0, &v, 4);
    }
    prussdrv_exec_program (PRU_NUM, "./prucode.bin");//Execute example on PRU
    prussdrv_pru_wait_event (PRU_EVTOUT_0);//Waiting for this instruction: MOV r31.b0, PRU0_ARM_INTERRUPT+16
    prussdrv_pru_clear_event (PRU0_ARM_INTERRUPT,0);
    prussdrv_pru_disable (PRU_NUM);//Disable PRU and close memory mapping
    prussdrv_exit ();

    return(0);
}

注意到其中的
    {
        unsigned int v = 10;
        prussdrv_pru_write_memory(PRUSS0_PRU0_DATARAM, 0, &v, 4);
    }

这就是向pru单元写入数据(事实上传程序进去,也是类似的就这样一个实质上的数据copy)。

而我们在pru中,则先对数据进行一个简单分析——再确定闪灯的次数。

//prucode.p
.origin 0
.entrypoint START

//Refer to this mapping in the file - prussdrvincludepruss_intc_mapping.h
#define PRU0_ARM_INTERRUPT      19
#define CONST_PRUCFG            C4

//Refer to AM335X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 BBB SRM
#define GPIO1 0x4804c000
#define GPIO_CLEARDATAOUT 0x190
#define GPIO_SETDATAOUT 0x194

START:
    // Enable OCP master port
    LBCO      r0, CONST_PRUCFG, 4, 4
    CLR       r0, r0, 4         // Clear SYSCFG[STANDBY_INIT] to enable OCP master port
    SBCO      r0, CONST_PRUCFG, 4, 4

    //MOV r1, 3 // loop 3 times
    MOV r2, 0
    LBBO r1, r2, 0, 4

LOOP0:
    MOV r2, 1<<12
    MOV r3, GPIO1 | GPIO_SETDATAOUT
    SBBO r2, r3, 0, 4

    MOV r0, 20000000
DEL1:
    SUB r0, r0, 1
    QBNE DEL1, r0, 0

    MOV r2, 1<<12
    MOV r3, GPIO1 | GPIO_CLEARDATAOUT
    SBBO r2, r3, 0, 4

    MOV r0, 20000000
DEL2:
    SUB r0, r0, 1
    QBNE DEL2, r0, 0

    SUB r1, r1, 1
    QBNE LOOP0, r1, 0

    // Send notification to Host for program completion
    MOV       r31.b0, PRU0_ARM_INTERRUPT+16

    // Halt the processor
    HALT

这个pru的成功,令楼主很是兴奋。不过,之后的,如何能把pru结合到内核驱动里去,却另楼主很是挠头。好在,两天后,楼主想通了。

控制红外线的时序,交给pru就好啦,根本没必要再加一个内核驱动了。剩下的事,无非就是,应用程序从php获取数据,然后传递给pru,再让pru执行生成红外线时序的代码咯。

于是楼主的设计方案就变了。

【四、PHP通过命名管道和应用程序交换数据】

最后一件事呢,无疑就是PHP怎样把数据交给到应用程序里了。这里不知怎的,楼主是很自然的就想到用命名管道。于是针对这个内容的调查研究很快就展开了。

学习过程省略,首先实现一个监听程序:这里做了个很简单的协议啦。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FIFO "/tmp/irfifo"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buf[64];
        int fd;
        int nread;

        if((mkfifo(FIFO, O_CREAT|O_EXCL)<0) && (errno!=EEXIST))
        {
                printf("cannot create fifo\n");
        }

        fd = open(FIFO, O_RDONLY);
        if(fd==-1)
        {
                printf("cannot open fifo\n");
                exit(1);
        }

        while(1)
        {
                int i = 0;

                memset(buf, 0, sizeof(buf));
                read(fd, buf, 1);
                if(buf[0]!=0x5A)
                {
                //      printf("%X,", buf[0]);
                        continue;
                }
                read(fd, buf, 1);
                if(buf[0] == 0)
                {
                        break;
                }
                read(fd, &buf[1], buf[0]);
                printf("%d: ", buf[0]);
                while(i < buf[0])
                {
                        i++;
                        printf("%X,",buf[i]);
                }
                printf("\n");
        }
        unlink(FIFO);
        exit(0);
}

其次,不要着急PHP,再写个工作程序给监听程序送些试验数据:很简单,执行时候的第一个参数字符串和它的长度作为内容传递给pipe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FIFO "/tmp/irfifo"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buf[64];
        int fd;
        int nread;

        fd = open(FIFO, O_WRONLY);
        if(fd==-1)
        {
                printf("cannot open fifo\n");
                exit(1);
        }
        buf[0] = 0x5A;
        if(argc <=1)
        {
                buf[1] = 0;
        }
        else
        {
                buf[1] = strlen(argv[1]);
                memcpy(&buf[2], argv[1], buf[1]);
        }
        if(write(fd, &buf[0], buf[1]+2)==-1)
        {
                printf("error\n");
        }
        close(fd);
        exit(0);
}

这不是完美程序。完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经过试验,确信监听程序可用了。太好了,接下来我们才准备PHP。

这下可遇到麻烦了,php里面写文件全是用字符串么?唉,对PHP还是不够了解呀……继续学!
于是了解到如果利用php处理字节流数据……很好很强大……pack函数。
随后,终于形成了php的测试页面,可以把字节流传递给pipe文件。

<html>
<head>
<title>Test Pipe Page</title>
</head>
<body>

<?php

        $str = $_REQUEST['str'];
  $fp = @fopen("////tmp//irfifo", 'w');
        echo $fp;
        echo nl2br("\n");
        $num  = 0x5a;

  $data = pack("H2", "5a");
  echo @fwrite($fp, $data);
        echo nl2br("\n");

  $data = pack("C1", strlen($str)/2);
  echo @fwrite($fp, $data);//D′
        echo nl2br("\n");

  $data = pack("H*", $str);
  echo @fwrite($fp,$data);//D′
        echo nl2br("\n");
  fclose($fp);

        echo nl2br("\n");
        print("Hello World!");
        echo nl2br("\n");
        print("sjtitr");
        echo nl2br("\n");
?>
</body>
</html>

OK,第二个月的内容可以暂时松口气啦。

【月底总结】
虽然是月底总结,可是到我发出来,也晚了有一个星期,所以周末的时候,会直接发出第三个月第一周的作业内容:最终方案构想设计……
其实可以说走了不少弯路,不过路上都是知识,我很担心也很满足。担心的是怕方案烂尾,这可不是我的一贯作风啊……满足的是,事已至此,这一段时间,确实自己也能感觉得到自己的长进呢。
其实这第二个月的内容最令我感到动荡不安了,恍惚中学过来,发现似乎离成功是越走越近的。至少从目前来看,对于我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已然够本了——如果读到这篇文章的童鞋能够从中受益,那我要说,咱们赚了!

网友:
使用红外遥控的话
去买个usb红外收发器就行了....

网友:
没必要像单片机那样读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