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CCS5变量值的实时观测怎么弄。

楼主:
使用CCS5怎么才能实时观测程序中变量的值,最好是变量的变化波形。

网友A:
在debug时,有个图形显示,把变量设置到里面,就可以显示了。在C2000板块有这方面的帖子,你可以找一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ebug时,有个图形显示,把变量设置到里面,就可以显示了。在C2000板块有这方面的帖子,你可以找一找。

恩,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