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3.9转直流12V,最大输出电流20A

楼主:
直流13.9转直流12V,最大输出电流20A,有没有这样的电源芯片啊?给推荐一下

网友A:
过大的不常用,一般使用驱动IC+外扩FET(晶体管)的办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大的不常用,一般使用驱动IC+外扩FET(晶体管)的办法实现。

我就是想找这种同步BUCK的pwm控制芯片

网友B:
TI 的 TPS56221可以20A电流,好像不能pwm控制

网友:
我手里有两片LM3150,就是你期望的拓朴类型,正准备做实验。手册上没说最大控制多大的电流,它的实验数据是在10A左右的。

网友:
用输入输出电压范围满足且可外扩MOS管的DCDC芯片即可,可以去TI的官网选型,最近EEWorld正好有个关于TI在线电源设计系统Webench的活动不放顺便参加,在解决设计和元件选型的同时还有机会获奖,样片也可以申请: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201405_TI_webench/。另外还有Webench的有奖入门学习活动:https://bbs.eeworld.com.cn/huodong/201405_TI_WEBENCH-train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 的 TPS56221可以20A电流,好像不能pwm控制

真有这么大电流的片子啊。。。。他没说要PWM。

网友:
楼主在3楼想找这种同步BUCK的pwm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 的 TPS56221可以20A电流,好像不能pwm控制

TPS56221这个我看过了,这个输出20A好像是在电压较低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吧

网友:
线性稳压效率=12/13.9=86.33%也不太低, 方便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