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特率翻倍的问题

楼主:
我学着开发板做了一个基于DM3730的板子
调试的时候,电源各项参数都是正确的
但是,串口波特率不是原先的115200(这个时候串口读出乱码),而是要到230400的时候串口才能有读写数据出来(这个时候也是走到 starting kernel···就停止了)
我想问问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怎么样解决的?
(背景:软件我用的还是开发板的那套东西)
谢谢,看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然后给个指点!

网友:
首先看本振频率,波特率配置跟本振频率有关,其次就是波特率设置本身。

网友:
这个板子都是我做的第三版了
在最小系统部分都是没变化的,只是每一版本的外设有删减
一二版本都没问题--最小系统部分没问题,我通过TF卡焼写系统(启动方式自选择,有TF卡从TF卡启动、没TF卡,则会选择从PLDDR启动),都是能正常运行的
只是在这第三版,居然出现我刚开始描述的现象(回头我补贴一个图出来)
昨天我仔细测了一下TF卡的时钟,跟一二版的时钟不一致,会有一个倍频的现象
现在需要继续的看启动时刻的波形,以便确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