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上android4.2音频移植

楼主:
启动板的打印信息显示ALSA List Device: no soundcards found.进入系统的/dev/snd目录下,只存在这timer,没有pcmC0Dx和controlC这些文件。

网友:
过来看看   帮不了楼主啊

网友:
andioid都没玩过哦
===================================

网友:
BBB上根本没有声卡
先插上USB声卡在看看打印信息
在linux下不能热播插的
android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楼上的老大已经解答了!狗板自身是没有音频设备的!可以考虑自己添加了!

网友:
我这里使用的是Chipsee的扩展板,扩展板是带有声卡设备的。我使用android2.3是可行的,但是我按照2.3的方式在4.2上进行修改后,却是找不到声卡,我认为是驱动配置修改有问题

网友:
板启动时的打印信息
[    2.999755] asoc: tlv320aic3x-hifi <-> davinci-mcasp.0 mapping ok
[    3.006988] ALSA device list:
[    3.010101]   #0: AM335X EVM
[    3.013122] oprofile: hardware counters not available
[    3.018402] oprofile: using timer interrupt.
声卡设备已经找到了,但是进入系统后还是没有声音。在文件系统查找并没有找到aplay等文件,应该是移植文件系统时没有移植进去。android2.3的源码external/是有alsa-lib和alsa-utils文件的,而android4.2中的是tinyalsa,如何编译tinyalsa

网友:
我也没玩过安卓呢啊!帮不到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