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win764位的USB驱动

楼主:
老师给的驱动只能适用于xp系统,哪位大神有win764位的51单片机的USB驱动?

网友:
ch341的驱动吗

网友A:
51不存在什么USB驱动,楼主指的应为USB串口桥的驱动,如果Win7无法识别,必须弄清楚USB串口桥的芯片型号,然后在网上搜驱动或者去桥片生产厂商的官网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不存在什么USB驱动,楼主指的应为USB串口桥的驱动,如果Win7无法识别,必须弄清楚USB串口桥的芯片型号, ...

这个我也不会看 那图是不是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不会看 那图是不是型号

型号在芯片上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