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同时控制数码管与LED

楼主:
电路图与程序如下;本意是按键控制数码管递增显示0-a,定时器控制led的闪烁
当按键按几次后LED就不闪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大神指导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0;
uint count=0;
uint  a=0;
sbit  BUTTON=P3^0;
sbit  LED=P2^1;
uchar graph[]={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void  delay(uint del)
{
        uint z,j;
        for(z=0;z                 for(j=0;j<148;j++)
                ;
}

void  ledshanshuo()
{
        if(i==10)
        {
                LED=~LED;
                i=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E=0x82;
        TR0=1;
}
void main()
{
    init();
        P0=graph[count];
        while(1)
        {
                if(BUTTON==0)
                {
                        delay(10);
                        if(BUTTON==0)
                        {
                                P0=graph[++count%11];
                        }
                        delay(500);
                }
                ledshanshuo();
        }
}

网友A:
if(i==10)改成if(i>10)如果i超出10以后那他就不可能执行i=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f(i==10)改成if(i>10)如果i超出10以后那他就不可能执行i=0;

真是这样的,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这样的,谢谢了啊

对了,i是怎么大于10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f(i==10)改成if(i>10)如果i超出10以后那他就不可能执行i=0;

i是怎么大于10了的,麻烦解释下

网友:
为什么我这里显示是8

网友:
引用 网友B:
i是怎么大于10了的,麻烦解释下

在执行延时函数时    定时中断估计就会执行很多次了吧!  i也就自增很多了。

网友:
肯定不会响的,i = 10 以后就不会想了,没有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