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设计, MCU用430, 给点思路啊

楼主:
有32路来自红外对射管的遮挡信号计数, 计数值上限是10万或100万, 循环, 再有其他显示, 按键, 报警, 储存等等一些传统功能.

准备用430的MCU.

大家给点设计建议.

-------------有建议是时分32路信号, 不知具体细节.

网友:
过来看看  我也不是太会~~~~~~~

网友A:
你会做一路计数么?先相通一路的做法,注意不要用硬件计数器而是用纯软件计数。好好想想,这个东西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会做一路计数么?先相通一路的做法,注意不要用硬件计数器而是用纯软件计数。好好想想,这个东西很简单的 ...

32路信号使用中可能用到一部分, 也就是说应用中可能开1路,2路,....10路, 11路,...最多32路, 不用的要关掉. 这样需要每路信号至少占用MCU的2个IO口(一路开关发光二极管,一路接受光敏信号), 这样就64个了, 此外显示, 按键等等的还要占用IO口.
这样占用的IO口就多了.

有什么好的设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路信号使用中可能用到一部分, 也就是说应用中可能开1路,2路,....10路, 11路,...最多32路, 不用的要关掉 ...

IO不够,可以扩展。你的应用属于单向输入,扩展起来很简单,用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即可,比如74HC165/16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