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单片机

楼主:
一传感器能同时被两不同型号的单片机接受?  急

网友: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样的?

网友:
当然可以,n个都可以,当然,要有适当的方法。

网友:
只要注意传感器的输出阻抗能匹配就行。所有接收单元的输入阻抗并联总和大于或等于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即可直接匹配。当然也可以加跟随器之类的电路予以调整。
但是,各个接收单元之间的相互隔离是必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