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飞线仍在什么原因

楼主:
拿布好线的layout去掉两焊盘间走线重布怎么出现走线连上飞线还在的情况?如何才能布好线去除掉飞线?谢谢~

网友:
有这种情况,有个别线段可以不布,比如准备焊接导线的等等,,但飞线即网络线是存在的。可以直接去制板。
要想去除飞线,除非删除器件

飞线是指挥棒,布线的时候怎能去掉呢

网友:
网络标号去掉,就没有飞线了

网友: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软件,记录这个网络所有应该连接的器件的信息,删除网络,把需要连接的都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
华强PCB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