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我的无线手表可能坏了

楼主:
今天手工挖地翻土(一块地被土地承包商的沟渠分割,无法通过手扶拖拉机之类,我父亲太好说话,竟然没要求给设立一个涵洞或者铺设一个可通过手扶拖拉机的极断的桥,也许水泥预制板就能行),浑身是汗,以至于不得不拿个毛巾来不时擦汗,否则眼睛都会被糊上。中间突然发现手表不显示了,刚刚不久还显示的,因为我经常看时间的,表面透明塑料壳内侧可看到水汽微小水珠,肯定是进了汗水了,可能和背后一颗螺钉滑丝有关。本来很小心了,栽秧的时候不再带了,没想到淌汗进了汗水,当然也可能也因为以前洗手的时候也进过一点点潮气。刚刚回来拆开,简单用酒精棉球擦一下,用电吹风吹了一会儿,装上电池还是不显示。看来只有等着两天忙过了白天仔细清洁检查修理了。就怕硬件损坏了。
这是刚拆开的样子,图片不清楚,有铁锈。
下次修理时再拍清晰图片吧

网友A:
这个是CC430的那个手表么,我估计汗水电阻可能比较小,导致出严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C430的那个手表么,我估计汗水电阻可能比较小,导致出严重问题了。

是呀,就怕cpuCC430坏了

网友B:
TI的防水做的太差了吧,哪家给代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I的防水做的太差了吧,哪家给代工的

也不能这么说,背后四颗螺钉中的一颗滑丝了,拧不紧了
再说,人家不是真正的纯粹手表,人家是开发工具,是用来供给别人经常要打开玩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这么说,背后四颗螺钉中的一颗滑丝了,拧不紧了
再说,人家不是真正的纯粹手表,人家是开发工具, ...

不是有橡皮圈吗?

网友E:
手表是精密的东东,楼主拆开了,我看八成是完蛋了。不过没关系,里边的芯还是可以拿出来搞搞。至于手表么换个或不要用了。我这天天用手机。手机上有时间,我就不明白,现在手表为什么卖的很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橡皮圈吗?

是有橡皮圈呀,不过有一个螺丝坏了呀,拧不紧.空气热胀冷缩可能有影响吧?里面空气压力变化呀,是不是也会把外边的汗水吸进去?
忘了说了,拆开以后,里面明显有水,电路板上都有.

顺便问一下,四层板中间的电源地层在电路板边缘也存在么?电路板边缘有水和铁锈混合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表是精密的东东,楼主拆开了,我看八成是完蛋了。不过没关系,里边的芯还是可以拿出来搞搞。至于手表么换 ...

拆开不一定就装不回去吧?
晚上光线不好,最近干农活,没心思弄,貌似随便拿万用表测了一下,好象一个电感似乎不通了,也许可能是氧化层没清洁掉接触不好。以后再测吧。就是不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CPU问题,或者其它地方没有清洁干燥干净,液晶会不会也会受水损坏?反正拆开是里面明显水挺多的。

关于手表和手机,我习惯手表,抬手就能看到呀!唯一不方便的是有可能影响袖口。手机还要掏出来,再说,有时候手机不放在贴身,辐射

网友F:
放在米里面,先自然干燥看看。

网友:
戴着开发工具下地,有点奢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橡皮圈呀,不过有一个螺丝坏了呀,拧不紧.空气热胀冷缩可能有影响吧?里面空气压力变化呀,是不是也会把 ...

wang大神,我是酱油党一个,不要问我这么深奥的问题。。。那手表我就拆过一次下载过官方例程就没玩过了,一直当手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在米里面,先自然干燥看看。

干燥的方法多着来,怎么想出这方法?不弄得浑身粉尘满脸脏兮兮的?
倒使我想起来一小袋霉烂的米忙得还没时间甩掉呢

网友:
一看这几张图就知道杯具了。

网友:
没有电源电路,电池直接供电,都忘了,应该没有的,不过还是不敢直接连开发工具,别把开发工具也烧坏了,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连接?
还是小心一点,仔细清洁一下看看有无短路之类的
估计悲剧,液晶屏进水也会一点不亮?

网友:
先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板子,否则即便是现在干燥了,PCB也有可能继续腐蚀,最后生成铜绿,彻底报废。
清洗完毕后,晾干或者吹干,然后试试看。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弄好了

显示还是老早以前改写的软件,什么时候改一下

今天大气了一下,倒了一个大罐头瓶盖酒精,(小气地说,一瓶酒精5元钱呢)洗刷了一下,吹干,液晶屏没有敢洗,将斑马线两端擦了擦。装上,好了

再焊接好天线,就OK了,不想再拆了,就不上清晰电路板图啦

网友:
一看这几张图就知道杯具了。 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