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Jack到手,上手分享下,解下大家的疑惑

楼主:
板子今天下午收到,速度是相当快昨天发的今天下午3点就到了。首先感谢管理员楼主,还有ee
接下来是开始上图:
这个是连接的照片,两个手机这个华为的插上app有检测到并且通信成功,另一个是三星的显示通信错误。如官方所说模块并不完善支持有限,还是我的运气不错哦

这个app演示,模块通过耳机孔连接到手机,开起app插上后过2秒左右就会提示连接成功,然后就可以开始了,
模块上面一个灯常亮,下面一个灯闪烁;
app开关按钮界面中间黄色条文可以调节闪烁的led灯闪烁频率。

app界面上有两个标签一个是leds一个是sensor
下面是三个按钮控制模块上的三个led灯的开没有关闭哦。不能同时亮三个,按钮相当于是led等切换;

这个是传感器标签界面,点击begin就开始使用板上的温度检测模块检测温度,现在室温30度是一楼哦,今天好热啊,下个星期1出差北京更热啊~~~

这个是用手指接触了一会儿温度检测模块,检测还是相当灵敏的;

温度检测反应还是很灵敏,温度检测模块在排针上面的一个ic

这个是点击app上的enable keys  可以检测模块上面的五向按钮的点击状态了,最开始看资料还以为是触摸,实际是机械式的微动开关类的结构 四个方向一个中间键;按键按的时候手感有点脆弱的感觉,感觉会比较不那么稳固‘

这里是按一下按键,app的显示对应方向

这个黄色调可以调节模块闪烁led的频率,照片看不出闪烁哈。。。

模块整体感觉还是比较大,跟我手机差不多的度宽度的

这里说明一下,之前大家想知道的模块供电,后面的电池也是供电,但是是辅组供电。就是外接其它模块手机供电不足时这个做为后备电源对模块进行供电保证充足的电流。模块不出入手机耳机孔模块很快就会自行关闭,所以模块必须接如手机耳机口使用,,我想是这样的,

上面是1毛硬币,大家对比下大小,

好吧,目前这个模块我就发现这些,还没有研究固件不知道固件有些什么功能在里面,另外app源码也还没有研究,这个通信如何处理的也不大清楚。
现在只能慢慢研究了~~~~~~~

TO BE continue  有什么其它的我再想想  ,,,,现在感觉还是需要在app方面的功能加强,这个才是关键点才能体现与其它开发模块的不同点,,,继续研究与手机通信资料

网友A:
这东西看起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看起有点意思

嗯,目前模块有点不稳定,用了一会儿对按钮的响应就出出现问题了。led会自动熄灭很快, 温度检测也没有反应取了重新插入就正常,出现频率还较高,不知道是不是供电问题~~~ 继续研究

网友:
估计APP问题

网友:
app问题估计还占大头毕竟有个后备电池供电,电量应该还是充足的,不清楚具体通信算法是如何实现的。
抽时间学学android啃啃那个app源码,按现在的理解app是重点,按照模块的设计思路就是为了给手机用,app上的功能不扩展这个模块和其它模块也就没有什么差异了~~

可惜app代码的介绍资料没有,
期许能有一个这样的UI:

这样我们就少去了很多开发了 , 好吧我太懒了~~~

网友:
期望EE多申请几个吧, 大家一起玩啊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我的博客 https://home.eeworld.com.cn/?7724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东西?

用耳机口通信的开发板,quik-jack  恩智浦的

网友:
好东西
我的博客 https://home.eeworld.com.cn/?77246

网友C:
期待一个通用的AP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一个通用的APP

确实,毕竟要自己开发app难度很大, 通用了至少做些简单功能不用去开发app 这个应用的难点就是和手机通讯

网友:
楼主在哪买的啊?

I-Love-MC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哪买的啊?

管理员大大送的,

网友:
看不了图片 怎么回事?

网友E:
楼主的两部华为手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两部华为手机是什么型号的?

一部是华为c8812e,可以连接使用。一部是三星s7562连接不了,

网友:
通讯速率多少?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