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新增加了一个元件无法在PCB图中更新?

楼主:
楼主第一次画板子,遇上点小问题请大家来帮帮忙。板子是一块基于51单片机的板子,PCB文件布线已经完成才发现少画了一个电阻,楼主在原理图中更新之后准备再更新PCB文件,可是总是会有一些error,我查了半天也没解决,若再新建一个PCB文件的话,更新该PCB文件则error 消失。截图如下

原来的原理图

原来的原理图

更新哈偶的原理图

更新哈偶的原理图

更新PCB出现的问题

更新PCB出现的问题

网友:
认不到器件,应该是封装有问题的

网友A:
楼主的PCB已经记下了连接,就是说应当清空一哈。再更新。主要是网络表是老的,就是没电阻的,当你加新电阻时,PCB的飞线没有被清空,系统还记得直接连,所以得清空布线,然后再更新一哈。或者先把电阻封装放进PCB,然后修改NET,使电阻两端连接,再更新原理图。

网友:
封装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PCB已经记下了连接,就是说应当清空一哈。再更新。主要是网络表是老的,就是没电阻的,当你加新电阻 ...

斑竹说的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原理图更新PCB,一种是通过PCB更新原理图。第一种方法,需要清空布线。按照斑竹说的问题解决了。第二种方法还是有些疑问,直接在PCB中添加元件的话,修改其Net。可是对于该图Net只有一个Buzzer,如何连接?

网友:
重新命名个封装,在更新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斑竹说的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原理图更新PCB,一种是通过PCB更新原理图。第一种方法,需要清空布线。按照 ...

直接点管脚,在选项里还是高级选项里有NET ,你加个NET,把相应的要连管脚也改同样的NET,另个管脚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管脚,在选项里还是高级选项里有NET ,你加个NET,把相应的要连管脚也改同样的NET,另个管脚也一样 ...

问题解决,谢谢版主这么犀利的回答,在鼠标右键“option”中有一个“edit net”中可以找到设置。

网友C:
封装改一下。然后再次更新。如果没有布局什么的吧PCB删了总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封装改一下。然后再次更新。如果没有布局什么的吧PCB删了总可以吧

清楚布线之后再更新就没有问题了,没必要删掉PCB,这个再重新布局再布线太麻烦了。

网友:
在实际工作中,从画原理图到PCB板设计完后,发现想增加或减少某些器件,,,很正常

无论增加器件或者减少器件,都要从原理图开始,在原理图上增加或减少,连接管脚无误,封装库中对应好封装后,
在原理图中complie 编译一下,然后Update pcb,,,,无错就没有问题,这两步有错就原理图中连接(这个比较少),大部分有错都是封装,,,,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