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im900a的问题讨论

楼主:
   你好。我设置了AT+CSCLK=1,允许sim900a进入sleep模式。空闲时,拉高DTR,sim900a进入省电模式。那我的服务器发送数据给sim900a的时候,sim900a是否会自动退出sleep模式,然后接收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我的MCU。
   我的服务器和SIM900a时透明传输的GPRS连接

网友:
这个要看模块手册,没有说明就不支持。另外,GPRS网络也有超时自动断网的特性。

网友:
我看了模块手册,但我对通信一窍不通,这是手册上的说明,能帮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A:
我猜楼主问题的答案在楼上的倒数4-5行。
找DTR去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楼主问题的答案在楼上的倒数4-5行。
找DTR去喽

网友B:
想问一下,如果用单片机控制SIM900A的话,是不是直接把单片机的UART的TXD和RXD和SIM900A直接连接就可以进行控制了呢?还是中间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如果用单片机控制SIM900A的话,是不是直接把单片机的UART的TXD和RXD和SIM900A直接连接就可以进行 ...

同问

网友C:
求430单片机控制SIM900A模块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430单片机控制SIM900A模块的程序

我是新手,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