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学习USB技术吗?--圈圈教你玩USB

楼主:
圈圈教你玩USB

《圈圈教你玩USB(附盘)》是作者专门为广大USB入门和提高者而编写的USB入门级教材。作者在经过长期、大量的USB学习和开发后,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及汉语的思维方式编写了《圈圈教你玩USB(附盘)》,同时将USB学习和开发过程中总结的一些经验和方法溶入了书中。
《圈圈教你玩USB(附盘)》的特点足以实例的方式,一步步讲解USB设备与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开发的详细过程及步骤,同时在光盘中附带了完整的源代码(C/C++语言)。为了照顾初学者,书中语句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少用专业词汇。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8592

网友:
第1章USB概述及协议基础
1.1USB是什么
1.2USB的特点
1.3USB的拓扑结构
1.4USB的电气特性
1.5USB的线缆、插头及插座
1.6USB的插入检测机制
1.7USB的描述符及其之间的关系
1.8USB设备的枚举过程
1.9USB的包结构及传输过程
1.9.1USB的包结构及包的分类
1.9.2令牌包
1.9.3数据包
1.9.4握手包
1.9.5特殊包
1.9.6如何处理数据包
1.10USB的四种传输类型
1.10.1USB事务
1.10.2批量传输
1.10.3中断传输
1.10.4等时传输
1.10.5控制传输
1.10.6端点类型与传输类型的关系
1.10.7传输类型与端点支持的最大包长
1.11本章小结
第2章硬件系统设计
2.1方案及芯片的选定
2.2D12引脚功能说明
2.3D12与AT89S52的连接
2.4串口部分电路
2.5按键部分
2.6指示灯部分
2.7IDE接口部分
2.8单片机部分
2.9元件安装
2.10电路调试
2.11测试程序的编写和调试
2.11.1建立一个工程
2.11.2为工程添加源文件
2.11.3KEIL工具栏及仿真介绍
2.11.4按键驱动的编写
2.11.5串口驱动的编写
2.11.6PDIUSBDl2读写函数及读ID的实现
2.12本章小结
第3章USB鼠标的实现
3.1USB鼠标工程的建立
3.2USB的断开与连接
3.3USB中断的处理
3.4读取从主机发送到端点O的数据
3.5USB标准请求
3.5.1USB标准设备请求的结构
3.5.2GET_DESCRIPTOR请求
3.5.3SET_ADDRESS请求
3.5.4SETCONFIGURATION请求
3.6设备描述符的实现
3.7设备描述符的返回
3.8设置地址请求的处理
3.9配置描述符集合的结构
3.9.1配置描述符的结构
3.9.2接口描述符的结构
3.9.3端点描述符的结构
3.9.4HID描述符的结构
3.10配置描述符集合的实现以及返回
3.11字符串及语言ID请求的实现
3.12设置配置请求的实现
3.13报告描述符的结构及实现
3.14报告的返回
3.15BusHound工具的简介
3.16本章小结
第4章USB键盘的实现
4.1USB键盘工程的建立
4.2设备描述符的实现
4.3配置描述符集合的实现
4.3.1配置描述符
4.3.2接口描述符
4.3.3HID描述符_
4.3.4端点描述符
4.4字符串描述符
4.5报告描述符
4.6输入和输出报告的实现
4.7 USB键盘实例的测试
4.8再谈USBHID的报告描述符
4.9带鼠标功能的USB键盘(方法一)
4.10带鼠标功能的USB键盘(方法二)
4.11多媒体USB键盘
4.12本章小结
第5章用户自定义的USBHID备
5.1MyUsbHid工程的建立
5.2描述符的修改
5.3报告的实现
5.4对用户自定义的USBHID设备的访问
5.5访问HID设备时所用到的相关函数
5.5.1 获取HID设备的接口类GUID的函数
5.5.2获取指定类的所有设备信息集合的函数
5.5.3从设备信息集合中获取一个设备接口信息的函数
5.5.4获取指定设备接口详细信息的函数
5.5.5打开设备的函数
5.5.6获取HID设备属性的函数
5.5.7从设备读取数据的函数
5.5.8往设备写数据的函数
5.5.9通过控制端点O读取报告的函数
5.5.10通过控制端点O发送报告的函数
5.5.11关闭句柄的函数
5.5.12需要包含的库文件
5.6访问USBHID设备的上位机软件的实现
5.6.1上位机程序编写的思路
5.6.2查找及打开HID设备的代码
5.6.3读输入报告线程的代码
5.6.4写输出报告的代码(发送LED的状态)
5.6.5写输出报告线程的代码
5.6.6线程的创建以及设备插拔事件的注册
5.6.7对设备状态改变事件的处理
5.7软件界面以及使用方法
5.8本章小结
第6章USB转串口
6.1串口家族历史
6.2串口接头的引脚分布及功能
6.3USB转串口的实现方法
6.4设备描述符
6.5字符串描述符
……
第7章USBMIDI键盘
第8章U盘
第9章自定义USB设备及驱动开发
第10章USB过滤驱动开发
附录第3章实例的完整调试信息
参考文献

网友:
圈圈在搞USB不久,俺也开始搞,买了个89C51SND1C,试了几下就仍那里了。人家的书都出了,俺还没学会。

关键是USB协议那本书太长了,没有看。

网友:
这个写论文的时候可能用到呢,mar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