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数字系统设计经典教材--Verilog嵌入式数字系统设计教程

楼主:
 Verilog嵌入式数字系统设计教程

本书特别强调在数字系统设计时,除了考虑逻辑设计外,还必须考虑用现实世界的工程方法来实现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存在的许多约束条件和制约因素,诸如电路面积、电路的互连、接口的需求、功耗和速度性能等,重点讲解基于硬件描述语言(HDL)的设计和验证。全书列举了大量的Verilog例子,通过把数字逻辑作为嵌入式系统设计的一部分进行讲解,有效地加深读者对硬件的理解。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8384

网友:
第1章 引言和方法学
1.1 数字系统和嵌入式系统
1.2 二进制表示法和电路元件
1.3 实际的电路
1.3.1 集成电路
1.3.2 逻辑电平
1.3.3 静态负载电平
1.3.4 电容负载和传播延迟
1.3.5 线路延迟
1.3.6 时序
1.3.7 电源
1.3.8 面积和芯片封装
1.4 模型
1.5 设计方法学
1.6 全章总结
1.7 进一步阅读的参考资料
练习题
第2章 组合电路基本知识
2.1 布尔函数与布尔代数
2.1.1 布尔函数
2.1.2 布尔代数
2.1.3 布尔方程的Verilog模型
2.2 二进制编码
2.2.1 使用向量的二进制编码
2.2.2 位错误
2.3 组合元件和集成电路
2.3.1 解码器和编码器
2.3.2 多路选择器
2.3.3 低电平有效逻辑
2.4 组合电路的验证
2.5 本章总结
2.6 进一步阅读的参考资料
练习题
第3章 数字基础
3.1 无符号整数
3.1.1 无符号整数的编码
3.1.2 无符号整数的运算
3.1.3 格雷码(Gray code)
3.2 有符号整数
3.2.1 有符号整数的编码
3.2.2 有符号整数的操作
3.3 定点数
3.3.1 定点数的编码
3.3.2 对定点数的操作
3.4 浮点数
3.5 本章总结
3.6 进一步阅读的参考资料
练习题
第4章 时序电路基础
4.1 存储单元
4.1.1 触发器和寄存器
4.1.2 移位寄存器
4.1.3 锁存
4.2 计数器
4.3 顺序数据路径和控制
4.4 由时钟同步的时序方法学
4.4.1 异步输入
4.4.2 时序电路的验证
4.4.3 异步时序的方法学
4.5 本章总结
4.6 进一步阅读的参考资料
练习题
第5章 存储器
……
第6章 实现技术和工艺
第7章 处理器基础
第8章 接口
第9章 加速器
第10 章 设计方法学
附录A 知识测试问答答案
附录B 电子电路入门
附录C 用于综合的Verilog
附录D Gumnut微控制器核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