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计数器延时,中断

楼主:
用定时计数器进行延时,到时间后产生中断进入中断程序,最简单的那种延时一段时间,时间到进入一个中断程序可以搞定,但是想着有不同的延时时间(假设有延时1,2,3,4,5,6),不同的中断程序(假设有7,8),延时1,2,3到时间后进入的是中断7,延时4,5,6,到了进入的是中断8,程序方面该如何调整呢?我用的LPC1768的板子,

网友A:
如果不是时间特别短的延迟,用一个定时器中断就够了。

【例】
1毫秒中断服务程序
{
 if (计数器1 != 0) {
  if (--计数器1 == 0) {
   处理1;
  }
 }

 if (计数器2 != 0) {
  if (--计数器2 == 0) {
   处理2;
  }
 }

 ......
}

应用程序
{
 ......
 计数器1 = 500;  // 启动0.5秒定时器,延迟后做处理1
 ......

 计数器2 = 2000;  // 启动2秒定时器,延迟后做处理2
 ......
}

网友:
不过当“处理1”或“处理2”可能会占用时间较多时,中断服务程序可以只设置flag,处理的实体放到外面来做。

网友:
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时间特别短的延迟,用一个定时器中断就够了。

【例】

延时大部分都是微秒精度的,LPC1768就四个定时器,而我想要的延时有6个或更多,中断执行程序只有两个。我知道同一个定时器可以改变参数达到不同的延时时间,可是在同一程序框架中如何控制执行哪一个延时时间呢?我是新手,大神请说详细点,谢谢。下边是最简单的定时计数延时,到时间然后产生中断的大致程序框架。要怎么改进呢?谢谢了
#include ...
#include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
...
}
/*定时器0中断执行函数*/
void timer0_IRQHandler(void)
{
...
}

int main(void)
{
    各种初始化部分;
    引脚配置等等;
    while(1)
    {  }
}

网友A:
 其实CPU最怕的就是微秒级的延迟——用loop等待微秒太长,用中断做又太过频繁出入中断,CPU负担太重。
 在这种情况下,对指标仔细推敲就变得非常必要,光说“大部分”“微秒级”太笼统了,因为几百μs和几μs有天壤之别,而且定时器资源有限,不合理分配就不够用。另外除延迟时间的长短外,可能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指标是:这些延迟有多高的精度要求?
 首先从硬件设计看,应尽量为软件创造条件,利用片内的PLL把时钟提到极限(1768好像是100MHz?如果不太在乎费电的话),这样在100MHz时钟下运行做数十μs的定时中断还是可能的。
 让间隔较长的延迟合用一个中断(参照俺楼上说的办法),而对实在太短的,比如仅数μs的延迟,则可采用查询的办法:腾出一个定时器来专用于查询,虽不如中断做法漂亮但实属无奈。
 以上仅供参考,因为毕竟对要求不甚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CPU最怕的就是微秒级的延迟——用loop等待微秒太长,用中断做又太过频繁出入中断,CPU负担太重。
...

哎,蒙圈了。信号输出是300微秒,延时700微秒,然后再输出信号,再延时,重复8次,然后延时1700微秒,再输出信号。然后再延时6700微秒,再输出信号。精度约为0.2微秒,当然越高越好。如果总是延时700微秒,这倒是简单了,可是怎么让他延时8次700微秒之后转换为延时1700微秒?然后再转换为6700微秒呢?延时时间如何转换这是难住小弟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蒙圈了。信号输出是300微秒,延时700微秒,然后再输出信号,再延时,重复8次,然后延时1700微秒,再 ...

原来只是对一个输出做顺序处理,这就好办了:用状态机的办法,每走一步都重设定时器就行了。
不过你说的倒真是有个难点,那就是0.2μs精度!
200ns的精度不该寄托于软件,而应由硬件来确保,软件一个中断响应进去出来,200ns早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只是对一个输出做顺序处理,这就好办了:用状态机的办法,每走一步都重设定时器就行了。
不过你说 ...

精度可以先忽略,只要可以延时那么长时间就可以了。但是走完一步如何重新设置啊?方法基本可以理解,但是程序框架这一块,,,,真是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可以先忽略,只要可以延时那么长时间就可以了。但是走完一步如何重新设置啊?方法基本可以理解,但是 ...

做个全局变量的状态机计数器:state←0;
①.启动时对定时器设第1次延迟时间(300us),置state←1;
②.300us后发生中断,处理后见state=1,设第2次延迟时间(700us),置state←2;
③.700us后发生中断,处理后见state=2,设第3次延迟时间(300us),置state←3;
………
………
全部完成那个后,置state←0复位。
当然上述只是供参考的思路,可以设法写得简洁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