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f5529 LaunchPad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
用的是IAR,下载程序的时候无法识别。

网友:
推荐使用CCSv6

网友A:
你确定iar选择的芯片是5529吗?正常是能下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iar选择的芯片是5529吗?正常是能下载的。。。

芯片选了F5529、Debugger选了FET、FET Debugger选了Texas Instrument USB-IF。请问设置对吗?还需要别的设置吗?

网友B:
CCS编程和IAR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选了F5529、Debugger选了FET、FET Debugger选了Texas Instrument USB-IF。请问设置对吗?还需要别的 ...

貌似就是这些设置,你去任务管理器看看430连接电脑后识别了没有。。。可能电脑没识别(拔插一下换个usb接口)。实在不行重启电脑看看。。。我也偶尔碰到iar会下载不了,得重启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就是这些设置,你去任务管理器看看430连接电脑后识别了没有。。。可能电脑没识别(拔插一下换个usb接 ...

电脑识别了的,重启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S编程和IAR一样吗?

一样的

网友B:
CCS也不行啊。。。。怎么办?Debug的时候显示No USB FET was fou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识别了的,重启也不行啊。。。。

那就不懂了。。。你就用排除法喽,先看看自己电脑上别的430板子能下载不,或者在别人电脑上你的5529板子能下载不。。。慢慢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S也不行啊。。。。怎么办?Debug的时候显示No USB FET was found

仿真器和器件没连接吧?看看硬件连接呢!供电正常吧!

网友:
仿真器没有连接上?还有IAR里面选择的器件是5529吧?

网友C:
你是怎么连接设备的?驱动装好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连接设备的?驱动装好没?

需要装哪些驱动?我已经装了MSP Application UART1  MSP Debug Interface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5529launchpad的 usb驱动哪里有呀,求共享,扣扣519830263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LZ装驱动了没?

网友D:
我发现了,之前用的5.3版本也是楼主的问题,后来升级到5.6问题就解决了,根据TI的解释是IAR的430DLL版本太老,不识别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了,之前用的5.3版本也是楼主的问题,后来升级到5.6问题就解决了,根据TI的解释是IAR的430DLL版本太 ...

多谢。请问我原来的G2553的驱动F5529能用不,若不能用,麻烦给我发一份,多谢,172538999@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iar选择的芯片是5529吗?正常是能下载的。。。

你用的IAR为哪个版本?能否分享一下。我也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IAR为哪个版本?能否分享一下。我也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5.40版本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F: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ccs5.5 6.0下载时都连接不到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装哪些驱动?我已经装了MSP Application UART1  MSP Debug Interface

怎么装驱动啊?板子插上去像U盘一样,设备管理器里驱动一直有!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ccs5.5 6.0下载时都连接不到设备

CCS5.5是可以的,亲测了,

网友G: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求解,同样的问题

网友:
和你是一样的问题    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
驱动装不了啊、
同样的问题

网友:
求求求msp debuge interface的共享!!!
752002766@qq.com
我这一步还没解决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