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关断用PMOS求推荐

楼主:
电源电压不超过13V,负载正常工作最大电流不超过40mA。属于电池供电的手持式设备。求推荐一款PMOS用于电源的关断和导通控制。希望小封装和低压降、保证系统的低功耗。

网友A:
SI2301即可,该MOS管价格低廉、易购,SOT23封装。

网友B:
AO3401推荐给你,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2301即可,该MOS管价格低廉、易购,SOT23封装。

这款器件限制Vgs为+-8V。是否不满足13V电源电压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AO3401推荐给你,不客气。

这款器件限制Vgs为+-12V。是否不满足13V电源电压的要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器件限制Vgs为+-12V。是否不满足13V电源电压的要求??谢谢

Vgs是由设计者去控制的,用个电阻分压即可。你只要看Vds是否满足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器件限制Vgs为+-8V。是否不满足13V电源电压的要求

你看的Vgs极限参数是指栅极和源极之间的极限耐压,驱动MOS管时只要不超过该电压即可,这可以用电阻分压轻松实现。你该关注的是Vds参数,作为电源开关是不能用于控制高于Vds耐压的电源的。SI2301的该项参数是20V,也就是说,可以用于控制20V的电源,13V自然没有丝毫问题。

网友:
看楼主的积分,好像不至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吧。 不过还是帮你上个示意图吧:

网友:
Vs2300 替换 SI2312 AO3416 AO3420   AP2302AGN  ST2300SRG(20V 5.2A 32mΩ)
Vs2301替换 Si2301 AO3423 FDN302P FDN342P FDN338P APM2301  APM2313 APM2323
STM2309  (-20V-4.2A )
Vs2302 替换 Si2302   TN0200T  FDN339AN FDN371N FDN335N   APM2314 APM2324 SSM3K102TU(20V 3A 45mΩ)
Vs3400 替换 AO3400   AP2305AGN (30V 5.8A 40mΩ)
威兆Mos管代理商     丘展富13827482730 QQ1481000462
Vs3401替换AO3401   CES2307  ST3406 (-30V  -4.2A 75mΩ)
VS3407替换AO3407   IRLML5203 (-30A -4.2A 75mΩ)
Vs3080 替换 AO4728L IRF7832  LR8726 IRFH8318
Vs30P60Ad替换 AO4407 APM4315K
vs9435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