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17-2.5V

楼主:
上面输出的是2.2V到2.3V,是给Altera FPGAEP4CE22F17C8的 2.5V管脚供电的,这个可以吗? FPGA会不会无法工作

网友:
这个你看数据手还快了,一定收电压范围的。一般要求不高的场合,这个电压应该是波动区间范围。

网友:
只要电压稳定就可以,但务必看看器件手册,虽然该电压应该在器件准许的工作电压范围内。

网友A:
如果标的是2.5V而输出的是2.3V以下,就有问题了,要么是电路问题,要么是器件问题。

网友B:
还是先把1117-2.5V 输出2.3V的问题找出来,,,
固定输出的1117不会这么大误差,顶多顶多0.1V

网友C:
如果1117-2.5V 的输出没有电容,可以对照手册所述,加个就好。

网友:
输出不应该低了这么多啊。电容。供电没问题的

网友D:
楼主的1117后边的负载,肯定有事。就是不加电容,也不应该这样,后边电路查查,搞不好芯片短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1117-2.5V 的输出没有电容,可以对照手册所述,加个就好。

电容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1117后边的负载,肯定有事。就是不加电容,也不应该这样,后边电路查查,搞不好芯片短路了呢

哦 我还没有焊后面的,我就先把电源部分焊了,是不带负载输出的电压会低吗

网友:
电路图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标的是2.5V而输出的是2.3V以下,就有问题了,要么是电路问题,要么是器件问题。

那就可能是器件的问题了 我原理图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把1117-2.5V 输出2.3V的问题找出来,,,
固定输出的1117不会这么大误差,顶多顶多0.1V

恩 我也觉得是 其他两个转换的都很精确

网友E:
1117是双极型LDO,最低压差>1V,调整管都饱和了还稳什么压?输入改到5V或改用CMOS型LD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17是双极型LDO,最低压差>1V,调整管都饱和了还稳什么压?输入改到5V或改用CMOS型LDO吧

谢了 确实是,我以为都是3,3V输入的,仔细看了一下2.5V的输入最小要4V 惨了。。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