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蜂鸣器问题

楼主:
如图楼主是用NPN型三级管(S8050)来控制有源蜂鸣器,可是蜂鸣器却不响,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哪位给解释解释?

Buzzer 原理图

Buzzer 原理图

网友A:
(1)你首先要做的是用直流电源来测试一下你的蜂鸣器是否会响,如果直接接电源会响,那你的蜂鸣器是有源的,如果不响就是无源或者是坏的,
(2)你图上的电阻10K 估计有点大,这个还要看是的VCC是多大的电压,
(3)你可以在蜂鸣器和NPN间加个电阻,这个不是必须。
(4)你确认上面的元件都是正常和管脚焊接正确,但还不能用,那我只能说,等下一楼的补充。

网友:
弄清楚如下几个问题:
你的蜂鸣器是什么类型的?是自带振荡器的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的蜂鸣器?二者的操作方法可不同。
晶体管是否足够导通?注意基极电流。
确认焊接及元件的完好。

其实,楼上说的不错,仅第三点有一点点问题。
有源蜂鸣器有最大工作电压限制,无源蜂鸣器有最大工作电流限制,如果电源电压过高,楼主的电路就有问题,过压或过流会损坏蜂鸣器。但串电阻对有源蜂鸣器而言不是好办法,会影像音质和可靠性,无源蜂鸣器则可以串电阻,二者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是电压型器件、一个是电流型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首先要做的是用直流电源来测试一下你的蜂鸣器是否会响,如果直接接电源会响,那你的蜂鸣器是有源的 ...

谢谢这么详尽的回答,我刚才把三极管掉了一下头,问题就解决了。楼主一开始以为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机没有方向,以为NPN是对称的所以焊接电路的时候出了点问题,集电极连接VCC,发射极连接GND,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清楚如下几个问题:
你的蜂鸣器是什么类型的?是自带振荡器的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的蜂鸣器?二者的操作方 ...

谢谢版主呀,三极管掉头,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清楚如下几个问题:
你的蜂鸣器是什么类型的?是自带振荡器的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的蜂鸣器?二者的操作方 ...

斑竹,有没有蜂鸣器音乐的C程序?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几个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斑竹,有没有蜂鸣器音乐的C程序?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几个能用的。

弄明白原理,自己写。找现成,对自己的成长不利。

网友D:
首先应该确定是自带振荡器的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的蜂鸣器?这两种的操作方法不一样。
晶体管是否足够导通?注意基极电流。
确认焊接及元件的完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应该确定是自带振荡器的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的蜂鸣器?这两种的操作方法不一样。
晶体管是否足够导通? ...

谢谢斑竹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三极管接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斑竹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三极管接反了。

是搞了大半个月才弄明白还是早弄好了才来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搞了大半个月才弄明白还是早弄好了才来回复??

当天就搞好了,仁兄看贴,楼上有讲。

网友:
“二者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是电压型器件、一个是电流型器件。”这句似乎有些不妥,不过俺也没找到合适的词——没有什么不妥的,将其看成一个“黑箱”,考察其VA特性。

网友F:
看来这里的高手厉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来这里的高手厉害啊?

高手挺多的,起码我遇到过的几个斑竹都是属于大牛级别,这是望其项背,所以小弟长期潜水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挺多的,起码我遇到过的几个斑竹都是属于大牛级别,这是望其项背,所以小弟长期潜水了这么长时间。

恩。   我是个菜鸟, 看来以后得要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