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cc2541 sensortag 外加sensor的方案讨论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正在纠结于学校的一project
需要了解如何外接而外sensor通过sensortag帮助蓝牙发送数据去PC端,该如何实现呢?

现在的想法是通过sensortag上的P1-1-6的端口用I2C OR UART 连接?是否可行,求教具体的操作
感激不敬!

网友:
帖子写的看不明白呀

用一个蓝牙BLE Dongle不就行了么?不过需用自己编程使用HCI命令,因为时间问题闲太麻烦也因为还没有掌握清楚以及意义问题搁在在那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写的看不明白呀

用一个蓝牙BLE Dongle不就行了么?不过需用自己编程使用HCI命令,因为时间问题闲太 ...

我是需要加额外的IR sensor和EMG sensor, 想利用sensor作为中转站发data去PC,要怎么做呢?

网友:
我也在研究如果用CC2541外设工程来获取传感器的数据,我要做的是一个收音机芯片,用手机来控制收音机和读取MMA8452Q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然后发送给手机或PC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