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红外接收头不管什么有没有红外光都是输出高电平

楼主:
为什么我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红外光的情况下都是高电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要仔细研读红外接收头说明书

网友:
1、坏了2、使用不当,没有照手册中的工作条件工作。

网友:
上个图?有可能电阻阻值不对。

网友:
连个电路图都没有,怎么分析呢?,上图,标注测得各点的电压值.不同状态的对比的信息.

网友:
上个图,好分析,有可能是平衡电阻选的不合适!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但是我要用51单片机带的遥控器对着我的接收电路,在接收管输出信号脚可以看到波形

网友:
接收头本身就是输出高电平的,有信号的时候会从高变低然后又回到高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
发射的脉冲就算20组,也就30mS多时间,你用什么看的电平?!示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