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下载时flash算法问题

楼主:
前几天下载时总是说算法不对,不能下载,现在发现了问题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如捕获1所示,如果是periph_systick例子,就可以找到256k的LPC15XXflash,其他的(如捕获2所示),就不能找到这个flash。由于用的是5.1版本,所以一般都是点击Add然后直接加入flash,原来一直选择的是4M的,因为只有它,所以一直报错误。
现在问题发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LZ描述不知道软件是哪个版本,这种现象应该与软件版本无关,不知道你是否改变过工程的配置?可参考@蓝雨夜的贴子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highlight=LPC1549

网友:
目测楼主没有选择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