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STM32和FATFS向SD卡写数据时的鬼异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本人现正搞个东东,STM32+FATFS写数据到SD卡里。每次写32个字节。测一次写一次。
问题来了,我有时写用WINXP打开TXT 文件。确显示如下:

但我用WORD打开确正常。

但再测几次TXT又显示正常。
请问各路大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
你应该分享这个文件看看。

建议用16进制编辑器打开文件,看看里面的数据是不是你想要写入的。

Windows的notepad比较矫情。

网友:
你的还可以打开,我的每次都是看到文件是有大小的,但是打开文件就显示文件已损坏。。。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是定时写吗

网友:
以前的数据怎样才不覆盖呢

网友A:
估计是软件问题,仔细再看看。我有次也是出现这个情况,后来发现软件有bug.改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软件问题,仔细再看看。我有次也是出现这个情况,后来发现软件有bug.改了就好了

定时写不覆盖怎么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时写不覆盖怎么弄呢

查询到你上次写的位置,然后往下一个位置里写数据。最近参加论坛的活动里有个帖子就用了FATFS,你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询到你上次写的位置,然后往下一个位置里写数据。最近参加论坛的活动里有个帖子就用了FATFS,你可以下载看看

能发个连接不呢,我没看见。

网友:
有时候可能是window系统的问题,u盘上的东西刷新不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发个连接不呢,我没看见。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709-1-1.html
里面有代码

网友:
编码?
半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