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XL6009反馈引脚的控制方法问题

楼主:
求助大家,使用XL6009做程控电源,采用STC12C5A单片机控制,如何才能对其反馈引脚控制以调整输出电压呢?(本准备使用数字电位器进行控制,但发现数字电位器不能承受如此大的电压)

网友:
XL6009的反馈端只有1.25V的电压,只要电路设计合适,数字电位器还是可以用的。不过,用单片机控制,一般不再那些高成本的东西了,搞DA转换来控制。

网友:
如果你需要,建议你用TD1501-ADJ,可以发点资料给你,XL的规格书跟实际有出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