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源为什么这样接?还接错了?

楼主:
有三个端输入呢???

网友A:
两种情况,一是前面接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这时是全波整流。二是接两组电源,比如一组来自交流电供电的直流电源,一组来自电池,二极管起到隔离不同电源的作用。

网友:
有2路电源输入,比如1路外接电源,1路电池什么的。

网友:
整流滤波 没看到过吗

网友B:
没错。发现大多数人见的4个二极管整流就感觉对了。其实2个二极管也是更加经典才对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错。发现大多数人见的4个二极管整流就感觉对了。其实2个二极管也是更加经典才对呀。

那我这要对电话线的60V进行稳压,是两根线输入,可是这是输入三根线,如何接入呢??

网友D:
D6, D7 不是整流 应是隔离。 两种电压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6, D7 不是整流 应是隔离。 两种电压输入

如果是隔离的话,那此电源,没有经过整流就可以稳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这要对电话线的60V进行稳压,是两根线输入,可是这是输入三根线,如何接入呢??

电话线无分正负(实际上当然有正负,但你无从分辨),你这个电路若接到电话线上可能是反接,当然就不能工作。
电话线有2k欧限流电阻,若你的7805输出端空载,则7805可能因输入电压太高而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情况,一是前面接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这时是全波整流。二是接两组电源,比如一组来自交流电供电的直流 ...

春哥看问题真是仔细,情况种类都分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这要对电话线的60V进行稳压,是两根线输入,可是这是输入三根线,如何接入呢??

如果是2根线电话线的话也可以简单的拥 半波整流(简单的就是只用一个二极管)但是60V 7805上的压差太大。可能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这要对电话线的60V进行稳压,是两根线输入,可是这是输入三根线,如何接入呢??

电话线不能用这个电路,得用桥式整流,而且要接在摘机回路之后。电话线不准许在挂机时带太大的负载,否则就会进入摘机态,即使48V电压(60V那是纵横制的,现在都是数字交换机,挂机电压为48V)在此可以用技术手段处理而不至于影响到稳压IC的安全。总之,你要想从电话线上获取电源,这个电路是根本不行的,不完整,也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隔离的话,那此电源,没有经过整流就可以稳压么??

所谓“隔离”时,是指输入直流电压时,比如一路来自交流供电的直流电源适配器,一路来自后备电池。

我前面说的“两种情况”已经涵盖了该电路的所有可能的应用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隔离”时,是指输入直流电压时,比如一路来自交流供电的直流电源适配器,一路来自后备电池。

我 ...

谢指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