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由别人画好的PCB弄出自己没有的元器件封装

楼主:
如题~

另有好的PCB技术交流QQ群可以介绍下啊~?,以及时答疑解惑啊~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AD的话,可以直接导出PCB上的所有封装的。点设计-》生成PCB库。

网友:
可以到出一个库工程,包括原理图库和PCB库

网友:
凡是画过PCB的都是这样呀,都拿别人的封装自己用,,特别是常规的器件,,
只有是自己产品上独特的,自己制作的或者在最新的器件,或找不到封装,才自己画封装或者修改相似的封装为我所用,这叫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D的话,可以直接导出PCB上的所有封装的。点设计-》生成PCB库。

Protel DXP中有这功能没?

网友:
自99以来,,就有了
无论原理图或者PCB图Make library,,,,,,,,,生产的库文件随便用

网友:
呃,我也是才发现可以这么用的。+_+不过确实好用~

网友:
可以吧!选中你需要的封装,拷贝新建就可以了吧!我是指ad
的话!

网友:
一般应该可以吧.如果用PADS的话,点击右键,save to library 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99以来,,就有了
无论原理图或者PCB图Make library,,,,,,,,,生产的库文件随便用

对DXP来说,具体怎么操作?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DXP来说,具体怎么操作?还请指教,谢谢~

DXP或者AD,,,
原理图或PCB图均在Design找,,,
Make schematic library
Desigen___Make PCB library

集成库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DXP或者AD,,,
原理图或PCB图均在Design找,,,
Make schematic library

由原理图Design—>Make Project Library 保存生成原理图库*.SchLib  ,由PCB编辑图Design—>Make PCB Library保存生成*.PcbLib,那如何做集成库*.linLib(即有原理图形又有PCB封装)呢?  <*代表文件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XP或者AD,,,
原理图或PCB图均在Design找,,,
Make schematic library

集成库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库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集成库AD软件的区别99的主要功能,,,
PCB封装和元件库对应绑定,,,如果需要还可以把3D封装模型绑定一起,称之为集成库IntLib,,

集成库的创建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创建集成库包
2.)增加原理图符号元件
3.)为元件符号建立模块联接
4.)编译集成库

这个不难,网上教程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