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驱动芯片一次侧与二次侧控制方式的区别

楼主:
请教LED驱动芯片一次侧与二次侧控制方式的区别

网友:
过来看看  ~~~~~~有心无力啊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所谓的一次二次侧通俗的讲就是变压器的初次级,,
再通俗的说楼主的问题“LED驱动芯片一次侧与二次侧控制方式”
先对应开关电源的来说,传统恒流LED驱动使用隔离反激式方式电路,就是二次侧控制方式,控制信号与参考电压进行比较,生成误差电压。误差电压通过光电耦合器传输到初级端,并用于控制初级端开关器件的占空比,,,,等等
一次侧是指利用集成控制芯片不需要反馈电路信号,初级端调节的关键在于获得输出电压和电流信息,不用直接二次侧的反馈,减少了所有次级反馈电路,无需光耦等,当然一般需要集成电路实现,,,,

网友B:
不仅是LED电源,其它开关电源都有这个问题。
二次侧控制,精度较高,但需要隔离的信号传递方式(往往是光耦),且二次侧需要电源供比较放大电路使用。
一次侧控制,以上的麻烦都没有,但精度远低于二次侧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所谓的一次二次侧通俗的讲就是变压器的初次级,,
再通俗的说楼主的问 ...

哦,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仅是LED电源,其它开关电源都有这个问题。
二次侧控制,精度较高,但需要隔离的信号传递方式(往往是光耦 ...

哦 像这样就是传说中的二次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像这样就是传说中的二次侧吧

对,这是所谓二次侧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像这样就是传说中的二次侧吧

光耦是明显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