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LPC1549自建工程模版+试玩心得吐槽

楼主:
在上次活动中有幸获赠一块LPC1549开发板, 在此非常感谢NXP与EEWORLD。板子5月29号就收到了,由于前段时间回家去了,昨天才开始试玩。现来吐槽一下目前试玩过程中的一些感受:
不爽部分:
1. 我的板上的U12 XC6227C331PR-G温度好高, 感觉都有些烫手, U5 LPC4322JET100温度也好热, 但目前使用是正常的。不知道其他小伙伴的板子怎么样。
2. 不知道v2.08b库的例程工程NXP是怎么建的, 在IAR与KEIL下仿真调试都有些问题 (仿真器的固件已经更新过的了CMSIS-DAP LPCXpresso V2 CMSIS-DAP debugger image, KEIL版本: 4.74)。
   因此决定自己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模版(可以与以前STM32的构架相兼容),支持串口调试信息打印输出,现在仿真调试顺手顺心了。

3. CMSIS-DAPdebugger的仿真下载、调试速度真心叫人难受,相比JLINK, ST-LINK慢多了。
4. NXP的官方库相比ST,没有ST的做得规范,感觉一点儿也不顺手,也可能是一直用ST的,暂时还没有适应过来。

感觉比ST比较爽的部分:
对于IO的复用功能的重映射比ST的爽、方便, ST的IO重映射有很大的局限性, 而NXP的通过SWM开关矩阵,可进行任意连接,在画PCB很方便,这一点很不错。

后续且待深入把玩,也希望拿到板的兄弟一起共同学习,多多交流与分享...
分享自建LPC1500工程模版:

网友:
收到板的小伙伴儿们,都来吐槽一下噻, 获赠的人那么多, 难道真正在玩的人没几个??

网友A:
那个电源芯片就是烫手,我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源芯片就是烫手,我的也是。

呵呵,估计是这个板设计问题了

网友B:
确实烫,昨天不小心碰了一下把我吓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烫,昨天不小心碰了一下把我吓一跳。

感觉现在玩儿的小伙伴儿没几个, 来吐槽人太少了...

网友C:
这个板子不是arm吗,我才安装了keil5 mdk ,板子还没有开始使用,确实感觉那个开关矩阵很不错。。。最近刚拿到quick-jack 手机耳机通信模块,在啃这个手机端ap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不是arm吗,我才安装了keil5 mdk ,板子还没有开始使用,确实感觉那个开关矩阵很不错。。。最近刚 ...

呵呵,是的, 感觉比ST的那个IO重映射方便多了

网友:
才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工程,目前正在看手册,然后照着例程学习,以后多交流啊

网友D:
烧写个CMSIS-DAP LPC-Link2 debugger image  一直没成功,楼主有经验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写个CMSIS-DAP LPC-Link2 debugger image  一直没成功,楼主有经验没。

1. 首先要装好USB驱动, 论坛中有下载的帖子;
2. 在将USB连接到电脑前,要先将LINK DFU那个拼针短接, 然后才连接到电脑;
3. 选择固件映像“CMSIS-DAP LPCXpresso V2 CMSIS-DAP debugger image”, 在上位机的左下角会显示相应开发板的图片
4. 点击“Program the Link with the currently selected”按钮后,等待烧写完成....
5. 完成后会有相应的状态
6. 拨下USB线,取下LINK DFU短接的跳帽,以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U11比较汤

网友:
大家都有电路图? 能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么?

网友:
板载仿真器的驱动需要下哪个文件啊?

网友:
为什么我装不上LPC_Link2_Config_tool_v1_11_1.zip里面的DFUSec.exe?这个是板载仿真器的驱动吗?

网友E:
库函数的说明文档上哪去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库函数的说明文档上哪去找呢?

这个库函数还是比较简单的,看注释, 应该知道怎么用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