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0276: 高性能、10位至16位旋变数字转换器

楼主:
优势和特点
10位至16位旋变数字转换器
高压和低压驱动选项
最大跟踪速率为3125 rps
硬件图:

框图:

设计电路详细参考资料:

网友:
你好 问下 我现在也做一个产品用到AD2S1210,因为以前没有用过 现在有个疑惑  芯片设置的是普通模式(外部电阻设置),DSP为28035里面没有程序 那么上电后AD2S1210的EXC口应该有波形输出吗,还是要DSP控制才能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