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最小系统问题

楼主:
楼主用STC89C51自己搭了一个最小系统如下图所示,电源是用芯片LM2940将8V的电压转换成5V然后给单片机供电,用P2.7控制LED闪烁。可是当楼主通过开关S2控制时,单片机却不执行程序。通过万用表测得VCC没有问题大概4.90V,P2.7对地电压4.90V没有变化。楼主就重新插拨了控制输入电压的那个杜邦线,程序会有概率的执行。
这个最小系统是按照STC的datasheet搭的,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哪位给解释解释,小弟感激不尽呀。
上图:

最小系统

最小系统

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

LED连接 P2.7

LED连接 P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的这个好近呀,这个跟远近有啥关系?

晶振是通过电激励来产生固定频率的机械振动,而振动又会产生电流反馈给电路,电路接到反馈后进行信号放大,再次用放大的电信号来激励晶振机械振动,晶振再将振动产生的电流反馈给电路,如此这般。当电路中的激励电信号和晶振的标称频率相同时,电路就能输出信号强大,频率稳定的正弦波。整形电路再将正弦波变成方波送到数字电路中供其使用。
问题在于晶振的输出能力有限,它仅仅输出以毫瓦为单位的电能量。在 IC(集成电路) 内部,通过放大器将这个信号放大几百倍甚至上千倍才能正常使用。
晶振和 IC 间一般是通过铜走线相连的,这根走线可以看成一段导线或数段导线,导线在切割磁力线的时候会产生电流,导线越长,产生的电流越强。
现实中,磁力线不常见,电磁波却到处都是,例如:无线广播发射、电视塔发射、手机通讯等等。晶振和IC之间的连线就变成了接收天线,它越长,接收的信号就越强,产生的电能量就越强,直到接收到的电信号强度超过或接近晶振产生的信号强度时,IC内的放大电路输出的将不再是固定频率的方波了,而是乱七八糟的信号,导致数字电路无法同步工作而出错。
所以,画PCB(电路板)的时候,晶振离它的放大电路(IC管脚)越近越好。

网友:
单片机31脚接VCC

网友:
斑竹这个是为啥?指点指点。

网友B:
31脚是EA脚,外部程序存储器的使能端(低有效),你的原理图里面木有外部存储器,所以直接接VCC

网友:
你试试用手摸着晶振的位置,看看程序是不是一直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脚是EA脚,外部程序存储器的使能端(低有效),你的原理图里面木有外部存储器,所以直接接VCC

斑竹,刚才不小心把8V电压直接连到单片机上了,貌似程序正常进行了,不过过了一会就不行了。我已经把31脚接到VCC上了,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C:
你把8V接到单片机了?还想是好芯片么,换芯片试一下吧

网友D:
8v啊,一般坏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8V接到单片机了?还想是好芯片么,换芯片试一下吧

把芯片装在实验板子上,重新烧了一遍程序,没有问题。芯片没坏问题还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8v啊,一般坏不了

芯片没坏,就是连接电池的导线化了,哈哈,不过最小系统的问题还在,按S2之后程序有概率的执行,不是每次都执行。我怕有些电容当接8V的情况有击穿,又把板子上的电容都换成新的,不过问题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没坏,就是连接电池的导线化了,哈哈,不过最小系统的问题还在,按S2之后程序有概率的执行,不是每次 ...

晶振没焊好,你把晶振直接接到单片机试下,不接瓷片电容.

网友:
看看你的晶振部分的布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没焊好,你把晶振直接接到单片机试下,不接瓷片电容.
斑竹好犀利呀,问题完美结局,这个是肿么回事,斑竹给指点指点。

网友E:
单片机的晶振一定要离单片机近,否则可能会不稳定或者根本不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晶振一定要离单片机近,否则可能会不稳定或者根本不工作

这个近是什么概念?多少距离算是近?我看的我的板子已经好近了,大概也就2~3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近是什么概念?多少距离算是近?我看的我的板子已经好近了,大概也就2~3CM。

网友E:
大概就是这么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概就是这么远。。

话说你的这个好近呀,这个跟远近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没焊好,你把晶振直接接到单片机试下,不接瓷片电容.

斑竹,问题解决了,但是小弟还是有些不解,还望你指点一二。

网友:
晶振适配的电容不完全一样,和单片机的阻抗也有关。(特别是高频率的晶振)有时分布电容就足够了,不加电容就可以起振。负载电容大了反而不易起振。
分布电容和元件分布、引线的长短等因素有关。

网友F:
一般匹配电容是根据晶振厂商提供的资料确定的,当然考虑到走线的分布电容等问题实际使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匹配电容过大或者过小都可能会引起不起振吧,需要在规定的一个范围内,一般走线不长的话可以不去考虑的,而且晶振的线一般不建议走的比较长,都是靠近管脚的。
但是实际使用中可能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对于51我一般使用12MHz晶振或者11.0592MHz的,电容一般30Pf,22pF,20pF都有吧,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一般没见过超过30p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匹配电容是根据晶振厂商提供的资料确定的,当然考虑到走线的分布电容等问题实际使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偏 ...

哦,是这样。回头我用30PF的电容试一试,看看是否可以正常运行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匹配电容是根据晶振厂商提供的资料确定的,当然考虑到走线的分布电容等问题实际使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偏 ...

有一回拿错了用的103的瓷片电容就是没好使。

网友G:
8V电压直接连到单片机上,好危险的动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8V电压直接连到单片机上,好危险的动作啊

哈哈,没冒烟儿,就是导线化了,一股烧焦味道~